...

楼主(2007-05-03):
多年前帖子,已无主题

网友A:
布局极不合理,疏密不均,乱七八糟,严重浪费空间

而且很难看
铺铜基本上是白铺了

重新画吧...

网友B:
注意走线的粗细!!具体要分开电源和地的粗细!

最重要的是!你元件布局及不合里!浪费了扳子空间

网友C:
说实话,,真的,,很烂

要是你有时间的话,,多看下布板规则,,再重新花一块吧,,新人该犯的错误君几乎都犯了

网友D:
可以说一点理智也没放进去

网友E:
多研究一下example

画板软件里有很多的例子,对学习很有帮助。
最基本的规则可以搜一下,想深入“一点“的话就搞点pdf读一读。

我倒觉得你可以把极不规则的东西用用,出了问题学的东西会更多。
比如用极小的焊盘,过孔,极细的走线...,等到制造商call你的时候,你就学到了东西。

网友F:
不愧是新手...

网友G:
比较酷啊

网友H:
~~~~~~~

~~~~~~~多看看别人的板子吧。

网友D:
别的就不多说了

顶上中间的那个电容,短线从左边走,长线就可以简单地连接了,还用绕什么弯弯。

类似情况非常多。

网友I:
板子布局不合理

并不是板子越大越好,增加了线路干扰,能合理布局就好,没必要浪费那么多板。现在铜很贵哦,呵呵

网友J:
能画出来不错啦,加油!

网友K:
-----

请教一下:

      知道 电流值 ,怎么确定 导线的宽度?

网友L:
布局太差

布局太差

网友M:
看看protel自带的例程。在安装目录下……

还有就是看看书,照着做一遍。搞技术不能浮躁,要脚踏实地的学……

网友N:
请教一下布局?

布局的话,怎么布.是按原理图布,还是按元器件的分类布,或者还是按走线布?

网友K:
--

比我画的好。

网友O:
呵呵

感觉是根据原理图的布局
走线很好走吧,真晕.

网友P:
呵呵

顶一个~建议你第一个板子可以画N次,你就会觉得一开始画的有多烂额!多画几块板不如一块板画多次。

网友Q:
我也是新手

比我做的还不堪入目,先仔细看下布线规则,作完自己多检查下再发比较好

网友R:
要楼主是用单片机的话,可以试试打板,说不定能跑起来

要楼主是用单片机的话,可以试试打板,说不定能跑起来

网友S:
不错

画的还可以
当然可能你的目标定位不确定,使得印板尺寸、布局不太合理
多看多做吧

网友T:
楼主纯粹是为了方便布线而布的局

楼主纯粹是为了方便布线而布的局,太浪费板子了

网友U:
不要打击人

  只要没有连错,板子一定能用,不过不好用,受过伤害才能成长,别人教是没有用的,比我刚画的时候好多了。

网友V:
不要打击别人吧,应该多鼓励的,谁都有开始

网友W:
布局走线都有问题

布局不是很合理

走线太绕了

网友X(2007-06-03):
貌似布的太稀了

网友Y:
八封

你的图太有开形了,有点八封!你板子太大了,你是不是使用了自动步局!

网友Z:
一碗面的感觉,可以充饥。

网友AA(2007-07-21):
矩形板 VS 十字型布局

网友AB:
提点意见

楼上说了很多,实际上还得考虑制板时所遇到了各种问题,加油学习呀。

网友AC:
线最短,圈最少,地大,按键在边缘,

你先用实验板(全是孔的那种)自己焊,直到你嫌麻烦了,就知道怎么布局了。呵呵。过孔太小+money,走线太细+money,pcb太大+money,这么算来楼主的pcb的钱能买好几块功能不错的商业化的板子了

网友AD:
RE

个人觉得,如果学画PCB的话,如果没有实际项目的话,这样盲目画是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提高,还是找些实际的项目做,哪怕很小的板子,不过多练肯定对熟悉软件有用。

网友F:
不愧为菜鸟...

网友AE:
差的一塌胡涂,关键布局要合理,尽量占用最小的板子

网友AF:
走线有点太长了

走线有点太长了

网友AG:
慢慢学

多换几个角度做吧.多看点规则喽!

网友AH:
比较酷啊!一个via 都没用到!

网友AI:
继续努力吧,加油,要坚定信念

网友AJ:
布的太差了

布局不好,不合理,只要用到四分之一的板子就足够用的,浪费了.还有线走的很不好看.不美观.多看看别人的OK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