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层覆铜问题

楼主(2007-05-05):
小弟以前画的都是单面板或双面板,现在画了个4层板,请指点一下:
1.中间的地层和电源层我想全部铺铜,是否需要画上,如果只是布完线,中间的地层和电源层按protel 99se默认,制作电路板时是否厂家自动加上铺铜
2.如果必须自己画上才能铺铜,请问用哪个命令
3.PlaceSplitPlane的作用干什么的?我以为是用这在地层和电源层铺铜,但是使用以后和PlacePolygonPlane在BottomLayer显示的效果不一样,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B:
re

1、当然需要画,毫无疑问,你不画没人能给你做上
2、可以用内电层分割,也可以用敷铜(就是跟底层、顶层一样);
3、注意内电层分割是负片显示的,也就是你看不见的就有,能看见的就没有。

楼主:
王大侠,谢谢了,就因为这个负片显示,让我无所适从

但是还得麻烦大侠一下:1.你说的内电层分割是否就是PlaceSplitPlane这个工具?我用这个工具画了,但是只显示一个框,是不是因为负片的原因?
                      2.如果想在电源层步信号线,怎么能让软件知道布线了,把飞线去掉?并且电路板厂也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