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数字电路中走孤线好,还是45度折好?

楼主(2007-05-05):
      高速数字电路中走孤线好,还是45度折好?孤线和折线有哪些区别?

网友A:
3w?

我一般都用45,弧线用在低频电路上较多,因为弧线抗电磁干扰较好,比如电源设计中最好用弧线,数电中,,因为频率较高,,为了避信号出现延时或干扰,,不用90,而用有一定角度的线,这个看情况而定,不没有什么特殊法则

楼主:
什么是3W法则?

  何为3W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