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谁用过间距50mil(1.27mm)的双排插座或插针么?

楼主(2007-05-14):
DIP封装的,具体样子可以看下面这个网址
http://www.bjxydz.cn/bjxydz_Product_1325881.html
因为一般用的都是100mil间距的座子,所以中间走线没问题
现在要画一个接口板,必须得用这个间距的双排插座,在画封装的时候不知道该用多大的孔径和焊盘大小合适。
所以想请问有用过这样的插座或插针的TX?你所用的尺寸是多少?插座是否好插?中间是否还能走线?
我尝试用了一下内径24mil,外径36mil,发现两孔之间连6mil的线都走不了
谢谢!

网友A:
可以走线吗?

我用过双排1.27mm的排针及座,当时没有在中间走线.针的直径0.6mm的样子,PAD设置28/36mil,安全间距用4mil,可以走一条4mil的线.最大不超过5mil.

网友B:
要先问一下对口PCB厂能不能做……

网友C:
用过,200pin的

网友D:
~~~~~~~~~~~~

~很好用的呀

楼主:
放弃了

后来我还是放弃了这种插针式的插座,去市场上找到了贴片的,这样走线也方便一点

网友E:
我用过

hole 0.6mm pad x:0.8mm,y:1mm,可以布6mil的线.

网友F(2007-06-13):
我用过

我用过,pad (40milx50mil, hole 25mil) ,中间尽量别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