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线路板全部铺铜(地),需要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吗?

楼主(2007-05-17):
问大家一个关于双层板铺地的问题:如果线路板全部铺铜(地),还需要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吗?谢谢!

网友A:
要分开

降低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B:
请问各位大虾:贴片元器件怎么识别呀?

网友C:
需要

很需要的!~~

网友D:
看你是什么封装喽,有0805,0603.....

网友E:
回楼主

不只要分开,还要看看线路中有无高频出现,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还需不需要去高频。

网友F:
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还需不需要去高频

请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