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走线等长??

楼主(2007-05-17):
(无正文)

楼主:
怎样弄?我搞了半天没弄好.

怎样弄?我搞了半天没弄好.

网友A:
如果是手工做,如何处理?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呀?

网友B:
在99下怎么保证等长?

网友C:
试试

rule里不是以间隔距离限制吗?你稍许设大点0.9MM.然后一根挨着一根画下来,不就可以等距等长,长度可以通过坐标值来设啊!有错请指教啊!

网友D:
PWOER PCB

在PWOER PCB 中有這個功能呀。

网友E:
楼上的

能不能讲讲powerpcb在哪里可以设置走线等长?

网友:
protel也可以等长布线,用design的classes功能

网友:
具体做法为

http://blog.21ic.com/user1/3613/archives/2007/34004.html
当然,还是建议你手动等长布线

楼主:
design 的class 功能是灰色的,用不了。

  我AD6中的design 的class 功能是灰色的,用不了,不知何故?

网友F:
看看哦

您可先在Design/Rule/High Speed/Matched Net Lengths的规则中来新增规则设定,最
后再用Tools/EqualizeNet Lengths 来等长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