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转pdf

楼主(2007-05-23):
请教大家原理图怎样转换成pdf文档,是要什么样的软件吗?谢谢告知!

网友A:
RE

可以直接打印,选择打印机的时候选择pdf虚拟打印机。我用的事pdffactory、另外dxp本身有pdf软件集成。

网友B:
~~~~~~~~~~~

装一个PDF阅读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哈哈

大家都知道,我看就你不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