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布线不知道有没有干扰

楼主(2007-05-23):
这是一块强电和弱电同时存在的电路。在布这块扳子的时候,我把信号地和电源地是接在一起的。不知道有没有干扰?

楼主:
以下是它的原理图

网友A:
看别人所说,可以加个0欧姆电阻在蹭

网友B:
~~~~~~~~~~~~~~

一看就知道是自动布线的.~~~~~~~~~~~~~~~~~~~~~~~~~~~~~

网友C:
规则

是第一次Lay板吧?建议你先掌握一些基本的布线规则。

楼主:
jianhua522,布线规则有哪些啊?

你能帮我指一下我这板子上的布线违反了哪些布线规吗?

网友D:
还是先手动布线吧.好多走线都可以改的更好 .

网友C:
规则

拐角要45度或圆角,尽量避免90度。
除非阻抗匹配,走线尽量最短。
以上两点最明显,看一下书或本坛以前的老贴,都有这方面的介绍。

楼主:
"阻抗匹配"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
.....

很多拐来拐去的线
有的元件换个方向就会好很多
做这个要有耐心

楼主:
谢谢qw_102的鼓励!

网友F:
   要是元件少的话,你最好用手工的
用手工的话就知道在拿些方面可以改进了.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元件与元件之间和电源之间的线宽是不同的
你这是一样大小
   你最好是买本书看看对你有很大好处的

楼主:
谢谢,shibin2000!

请问电路中最大流过3A的电流,要用多宽的线?

网友F:
  具体是多大,我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G:
kan

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
建议lz多看看 老手布的板子
看过就会明白一些了

布线涉及到的电路原理的一些东西,还是要靠日积月累
一个好的pcb工程师同时也必须有扎实的电路知识功底

网友H:
T.C.L

T.C.L呀,尝试手动调整下元件位置,应该比现在好很多呀.
3A的电流一般用1.5~2mm的线宽,铜皮厚度一般在35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