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中,手动布线后,整条铜膜走线线宽怎么能一次修改??

楼主(2007-05-29):
protel dxp 2004中,手动布线完成后
怎么能一次修改所选取的整条铜膜走线的线宽,而不是分段修改???
谢谢指导

楼主:
没人会???

这个问题难道没人会吗??还是不愿帮忙啊???

网友:
楼上的办法不行,搂主mm的目的只是改变一条线宽,你都给改

我给lz支个招,设好线宽重连一条线,这条线会自动将前一条覆盖。

网友A:
选取那个网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