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布局完成之后

楼主(2007-05-30):
PCB布局完成之后还需要哪些步骤啊, 比如说怎么检查布线是否正确, 电器规则,可靠性之类的, 谢谢!

网友A:
试一下.

选择TOOLS-->Design Rule Check
进入后选择窗口的右下角的 "RUN DRC" 选项.
先检查一下.
我想然后再让电路设计工程师检查一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就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B:
~~~~~~~~~~~~~~~

基本就是这样~~~~~~~~~~~~~~~~~~~

网友C(2007-07-07):
再请教!!!!

检查之后,那个表要怎样看才知道是出错了???我也是个新手。。请指教!!!!

网友D(2013-01-12):
每一个所选的限制项警告和错误都为零就可以了
线宽,距离,短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