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2005焊盘颜色问题

楼主(2007-05-31):
我有幅图是从DXP转成的PADS,可是转完之后,有的焊盘颜色就成了下面那样。
并且我在layer colour里设置的没有错。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re

原来是view里的net设置了颜色,不知道为什么转换出颜色来了。改回去之后却出现了这样的提示,这怎么回事?

网友A:
不关焊盘的事,是net的颜色设置,就是你上面那个

对话框中设置的。

网友B:
上楼

全部还原默认的可以吗?

网友C:
楼主用什么软件可以转换DDB TO PADS PCB?

给我一个啊?

楼主:
alt2pads.exe

google一下就有了

网友D:
--

PADS PCB里能直接从PROTEL导入PCB板。我试过从Protel 99SE里面直接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