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安全间距

楼主(2007-06-05):
  小弟刚接触PCB,我想知道一般板子的安全距离设置多少?线径多粗?它们各自和哪些电路参数有关?请高手赐教!

网友A:
~~~~~~~~~~~

先找本书来看看后再来问吧~~~~~~~~~~~~~~~

网友B:
这要
看你设计的电路是什么电路,一般高压电路安全距离在3MM以上,底压0.5MM,板条看你的电流大小一般在0.5-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