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DXP问题?在原理导向PCB时 显示Failed to Match

楼主(2007-06-06):
请问个DXP问题?在原理导向PCB时 显示Failed to Match 18 of 86 componets using Unique Identifiers Try to match using designators?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3-11-30):
悲剧,没人回复,我也遇到了

网友B:
还没遇到过,可能是器件标号有冲突,lib库和pcb库不对应吧

网友C(2017-05-06):
原因是PCB中封装进行过修改,但并未做过更新

解决方法:   在PCB编辑界面(不是原理图编辑界面)"Project—>Component links"  选择对应器件一一对应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