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怎么对单个元件修改标号!

楼主(2007-06-06):
我用PADS LAYOUT中直接画了PCB板,我现在想在PCB中对单个元件的标号进行修改,不知怎么才能修改.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关注

关注。
不在原理图中修改,如何在PCB中直接修改?

楼主:
高手呢

高手呢,怎么不见有回答呢?

网友B:
在pcb里面点右键,

选择filter,在对话框先点击nothing 然后选择labels, 然后ctrl+a, alt+enter 就弹出了标号(ref-designator)的属性编辑界面。

楼主:
thanks

谢谢!meiling01的回答!

楼主:
我还有个问题,meiling01

在板上开个椭圆的孔,孔比较大的,我应该怎么画明确点呢?

网友C(2012-05-19):
在ECO里有个rename component

网友D(2015-03-31):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