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一个棘手的问题,高手进!!!

楼主(2007-06-07):
有两个四层pcb,只通过pcb边上的焊盘用导线连接
现在想将两个电路板画成一块板,只在顶层和底层将焊盘用线连上,其他的部分不动,这个应该怎么画啊,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我将两个板粘贴到一个板子上后,有一个板子总是绿的,而且两个板子的焊盘重新定义好网络后焊盘还是绿的,应该怎么做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我发现只要把一个电路板粘贴到一个新的pcb文件中,每个焊盘的网络都没有了,变成“No net”,这些怎么解决啊
高手们帮帮忙啊!!!

网友A:
NET 是不能复制的

呵呵  很好弄的。

网友B:
呵呵。同意三楼的意见

网友C:
那得看你用什么软件了。

99SE的话用特殊粘贴,勾上器件重号和保留网络等。

楼主:
成功了

我用的是ad6,用楼上说的办法解决了,果然高手,谢谢
同时感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