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表导入错误

楼主(2007-06-11):
在尝试把原理图的网络表导入PCB时,提示了很多关于二极管的错误,如图1所示,在网上搜了一下,好像是二极管的二个管脚的名称在原理图与PCB库中的不太一样,我就深度修改原理图中二极管的管脚,但如图2所示,这样一来应该怎么办啊?还是别的原因啊?请大侠指教啊,谢谢了!

网友A(2012-05-05):
是PCBA封装库的元器件的管脚与原理图中元器件的管脚定义不一样,改一下两者一样就行了

网友B:
图片叉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