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怎么在PCB中做沉孔??多谢

楼主(2007-06-12):
请问一下,怎么在PCB中做沉孔?? 能实现吗? 就是用沉头丁固定然后和板子表面平行!!  多谢

网友A:
~~~~~~~~~~~~

什么叫沉孔~~~~~~~~~~~~~~~~~~

网友:
请问怎么理解"沉头丁固定然后和板子表面平行"和"沉头丁"

请问怎么理解"沉头丁固定然后和板子表面平行"和"沉头丁"

网友B:
同金属、木版等材料加工相同

先打个小孔(螺丝等粗),再铣斜面,不过貌似线路板厂没这标准工艺,要自己处理

网友C:
没问题的,和厂家沟通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