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以上板

楼主(2007-06-14):
请教高手:
四层以上板该怎么设置电源层和信号层呢?
电源层就是所谓的Internal Player ?
信号层就是所谓的Top layer和Bottom layer 以及多个Mid layer ?
然后部线就可以像双面板一样走线了,对吗?
请问我这样理解正确吗?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热心人呀?

怎么没有热心人呀?是我说的不对吗?
自己顶一顶,谢谢!

网友A:
re:其实这些问题找本书一看就知道,难怪大家不回你的。

Internal Player:是内电层,一般设置为电影或者地。
Mid layer 就是中间的信号层。用于走信号线。
以6层板为例:
top
gnd(Internal Player)
m1
vcc(Internal Player)
m2
bottom

楼主:
谢谢pk.kong /pcbwang等……再请教一下

 谢谢pk.kong /pcbwang等……再请教一下,呵呵!

 上面你们的意思我听懂了,然后我想问一下pk.kong 在4楼里说的

“
  ……
  gnd(Internal Player)
  m1
  vcc(Internal Player)
  ……
”

 那两个gnd,vcc层是否也要设计人员自己动手敷铜和走线呢?还是由制版厂家添加这两层(gnd,vcc)进PCB板,而我们只要把电源线连到这两层就可以了呢?
 呵呵,说的很拗口,简单点意思就是:Internal Player层是不是也要自己画线路和敷铜面积。

 小弟见识面窄,参考的书籍最多也就笼统地讲了下双面板的制作,所以诚心地请教各位老大不惜赐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顶

噢?怎么没有答案呢?是周末大家都不上线度假了吗?

网友:
我也初学,所以顶...

网友B:
看你是用什么工具咯!

看你是用什么工具咯!

如果用PADS的powerpcb,将电源层和地层直接设置成CAM plane,就可以不用管了。生成光绘文件的时候它就自动帮你生成了。
protel就不太清楚了,呵呵

楼主:
小弟愚昧

小弟愚昧

请问ljx6667所讲的 “line” 所指的就是PCB作图工具里的画线吗?
但是在Internal Player层无法敷铜啊,假如需要大面积铺铜的话,难道用一根根线拼起来吗?在Internal Player层使用“ PlaceFill ”或者“PlaceSplitPlane”铺一片区域算不算敷铜呢?

网友A:
再回复:

不好意思,由于好久没来,现在才回答:
protel下面
1.Internal Player(内电层) 跟Mid layer(中间信号层) 都是是要你自己设定的。在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里面设置。
2.Internal Player 跟 Midlayer的区别你要先搞清楚。
3.建议,你刚开始画多次板,所有的层都用Midlayer算了,电源和地层就铺铜。这样你好理解些。因为这样,你可以线不去理内电层的阴片的概念。

4.建议你多看书,有的东西很难都在bbs都说清楚,这里大部分高手都是指点一下。而,我们学习也是大部分靠自己,关键地方要人指点下就可以了。

就这样,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小弟再次感谢了!

小弟这就沉下心实践画板了,等结果出来再奉上板子让大家拍拍砖,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