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烘烤问题

楼主(2007-06-23):
各位大虾们好!!
    我公司大批量采购的PCB板经过波峰焊,做成产品时发现性能不稳定.现在公司决定用:
    用超声波加少量白猫洗洁净清洗15分钟(水温60度),再放入烘烤箱进行烘烤,温度60度,分别烘烤2/3/5个小时后,效果不明显.但是烘烤12小时后,改善率50%.PCB板材是生益和建涛的.
    请问有哪位有相关方面的经验,最佳烘烤时间是多长?

楼主:
急啊!!!!各位请说说你们的高见哦.谢谢!!

    公司技术部这个问题要几个月时间去解决.可是现在车间积压了700多块PCB板.
公司主板板原理:传感器信号8.8mv输入,在仪表上分成10000格来显示.一格0.88uv. 由于6月份温度高,湿度大,客户要求高.公司的表在显示时有25%的比率会有10000格跳到10001格以上.公司叫此现象为"漂" (传感器没问题).因此,仪表不合格.
    公司认为PCB板进来或经波峰焊(免洗助焊剂)留有杂质在主板上.于是经波峰焊的主板用超声波清洗,主板上有OP2277(关键运放),一系列单片机电路.还有电解电容,数码管.经清洗在烘烤12小时/20小时后,改善率都在50%左右.达不到期望值.而且改善后的板子经受潮(90%湿度),有25%的板子又漂.
   在此我请各位赐教.请大家帮我分析原因和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回答

1、改用洗板水清洗;
2、烘干后涂防潮绝缘保护剂。

楼主:
啊,

还要加大成本啊

网友A:
你们厂没搞过生产.

这是生产的最基本过程.不是什么加大成本.

网友B:
烘干后涂防潮绝缘保护剂

清洗烘干后刷防潮绝缘保护剂,视情况多刷几次,要等到烘干后再刷(浸),重要的部件,可以采用环氧树脂封装。
从电路的角度就是找到发生“漂”的起始点,也就是由哪一个器件引起的,也不一定就是PCB焊接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