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铜怎么画

楼主(2007-06-23):
敷铜时,要裸露一大块用来散热,但不知道怎么画,请高手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画出要裸的地方,告诉制版商不要盖绿油就可以了

画出要裸的地方,告诉制版商不要盖绿油就可以了

网友A:
顶层Top Solder ,底层Bottom Solder

在散热区域放置Top Solder或Bottom Solder即可

网友B:
正确的做法是

2楼: 画出要裸的地方,告诉制版商不要盖绿油就可以了

画出要裸的地方,告诉制版商不要盖绿油就可以了

这样做显然是不行的,PCB制造过程中是完全依据文件数据来做的,不可能说要有文字说明或语言说明。至于说文字说明,也只是写明板材、板厚、环境与否等等。其实板材、板厚也可以PCB文件里设置。

正确的做法是,如3楼那样。

网友:
fastme讲的有道理!

嘿嘿,抛砖引玉了!
fastme讲的有道理!我的只是土办法,因为我单位送去的板每次都是按照我上面说的那样做,所以也就习惯了,呵呵,土办法!大家还是听fastme讲的!
那就再请教请教fastme讲讲多层板内层电源分割的设置问题,谢谢啦!

网友:
顶层Top Solder ,底层Bottom Solder

在散热区域放置Top Solder或Bottom Solder即可
Top Solder
Bottom Solder阻焊层是不是阻止焊接的,它有什么用处???

网友C:
2063是啥?

2063是不是光藕?他的内部图是咋样的?

网友D:
3楼回答正确

网友E:
我怎么做的时候是在TopPaste呢

我做的这个板子昨天到, 我是在TopPaste层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