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子的颜色和材料有没有关系

楼主(2007-06-23):
看到一些扳子,表面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黄色的,有的是棕色的,是不是跟扳子制作材料有关系啊.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在画图的的时候要注明的.

网友A:
没有什么区别的。

没有什么区别的。通常是绿色。

楼主:
那为什么颜色会不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只是PCB生产厂家所使用的阻焊油不同

只是PCB生产厂家所使用的阻焊油不同。所以就有不同的颜色。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 qwe1182003 !!!!!!!!!!

网友:
4楼说的对!

4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