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网络表检查PCB

楼主(2007-06-28):
有一个问题感到迷惑,铺地后对比网络表,没有错,但是铺的地有两块是不通的,为什么检查不出来呢?请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几种情况

1.器件已有线太密,地线无法连通.
2.规则设置中线与器件距离大,地线不能连通,可单独画线连通或更改规则.
3.删除所有布线,再铺地,只要通,就不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