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六层板,板层各个厚度怎么定参数?

楼主(2007-06-28):
给点指点。。。

网友:
我也想听听!

我也想听听!

网友A(2015-07-07):
画板的工程师不用管板的厚度吧。至少我是不管。只要定好板的总厚度,其他的PCB打板的时候就有数据了。。就是不知道高频板是不是要自己定。。是不是会对高频信号有影响。。

网友B:
据我所知,画板的时候不用考虑板子的厚度,是制板的时候才考虑板子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