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两年多了,请大家批评:)my PCB!

楼主(2007-06-29):
一块开关电源的混合信号板!TOPLAYER

网友A:
顶一下阿,同是2年了。

楼主:
不会吧...

好歹给点意见撒...

网友B:
看上去不像是开关电源的板子

网友:
哦,这个线间距是多少?

楼主:
确实为开关电源

楼上所说哪个位置的线间距?

网友C:
不是说布线不能有直角吗?

不是说布线不能有直角吗?

网友D:
谁说不能用直角??直流电源上用直角有什么不可以?

用不用直角得看是什么环境……

网友E:
~~~~~~~~~~~~

不是说不能用直角,而是尽量不用直角!!!!

楼主:
可以走,影响不是很大

个人感觉看工作频率了...像信号线我一般都不走直角

网友F:
90度

一般情況下高頻不能走直角,但是最好不能起小於90度角,
請問:地線與信號線之間的間距是多少,看上去好像很小。

楼主:
0.254mm

地线与信号线之间的距离尽量靠近也是处于屏蔽方面的考虑

网友G:
条件允许下,那些大直插元件下不要走线

网友H:
间距

敷铜时与线的间距是不是应该再宽一点?不知道楼主设的是多少?感觉间距有点小,这样很容易造成短路.

网友I:
值得学习

看上去很不错,不愧为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J:
RE

对于直角走线,在信号速率不高的情况下,直角并不会对EMI带来明显的影响,不过最好还是避免走直角,注意细节,锐角就不要了吧?这个对做PCB板不利,另外多加强上下两层之间地线的连接,还有有些走线还可以优化。

网友K:
也就没有啥特别差或好,一般般...

网友L:
一事不明

这块板子上既有贴片也有直插件
为什么不把直插件统一在一面呢
我看你的板子上似乎正面反面都有直插件

网友M(2007-07-29):
不怎么样

看不出来你这是干了2年的人布的,要是我审核我会给你打回去重新做

网友N:
EMI

EMI是指什么?

网友O:

我也工作两年啦,发两块大家批评一下

网友O:


网友P:
两年了还布成这样,实在该打屁股!

网友Q:
还要继续努力

我粗略一看至少能清楚的看到有两处致命的错误!
1:你画的线在拐角处有毛刺,不圆滑,这中毛刺是绝对杜绝出现的,毛刺在高频电路板里就相当于是一根天线,对周围信号线有很大的干扰.
2:你画的线有突然变粗的现象,这样对电流会突然变化,产生磁场!
  你应该还要努力才行,不让你很难提高!

楼主:
插件都在一面~

因为设备对板子面积要求稍微有点严格,所以布局是紧凑了点.特别是高低压隔离部分做得不是很好,如果做耐压实验估计会有问题
对于大家讨论的走不走直角的问题,在电源部分问题不大的.但是在信号线上最好不要走直角了,特别是频率较高的(比如arm一类的控制器).个人拙见

楼主:
感谢楼上的指点!

走线的粗细是考虑了布局的问题,不过这点以后是应该注意
毛刺就...因为做了teardrops,图贴上来好像有毛刺.实际板子并没楼上所说的毛刺
对于这个"致命错误",很想楼上师傅给点详细的指点?

网友R:
实在不怎么样??要是我们头早给打回去了

有毛刺不说,好像还有孤岛铜,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
欢迎拍砖.呵呵~

批评使人进步撒~
毛刺问题...怎么说?

网友R:
就是走线不圆滑,该拐的地方没有拐,细节问题

我们做的手机板都严格杜绝这些现象的,手机射频那一块比你这个难多了啊

楼主:
感谢!

细节往往决定成败啊!

网友R:
还有你可以适当的让开一些线打地孔

这样可以使地更完整一点

楼主:
优先考虑地?

我一般优先考虑信号走线~如果要为了打地孔影响走线...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

网友R:
这个就要自己把握了,

最好不要冲突,不过一个完整的地对一块板的性能好坏是特别重要的

网友P:
当然是先考虑地和电源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网友P:
看看你这一小块,就有多少毛病

楼主:
明白~可是下边低敷铜的问题...

地层的敷铜...下边您标的两个问题是?直角?

网友S:
啊哈 啊哈

网友T:
PCB

一般情况PCB走线越短越好

网友U:
有的线似乎可以再离远一点

网友V:
地线布得不怎么爽!

感觉走线不是很畅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