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原理图生成PCB的问题

楼主(2007-06-30):
最近设计一个电路,把原理图画完了,
生成网络表后,在PCB文件中导入网络表时没有错误
但Excute后发现很多元件(主要是电阻和电容)都没有导入进PCB中,
而网络表中是可以看到那些元件的

我用protel画的板子大概有十几块了,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是不是因为元件太多了protel不支持呢?

哪位碰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A:
应该不会的

应该是原理图的问题:使用了line而不是wire;电阻或电容定义重复。

楼主:
老大,这个问题我在六年以前就知道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知道这么长时间了你早说啊,我都花了三天了,刚搞明白

网友C:
很可能是元件跑板工作区域之外去了。

全选,不选已布局部分,矩形框内部排列一下就全出来了,那些新找出来的焊盘上会无网络,重新装一下网络表。

网友D:
估计属性设置问题

估计属性设置问题:关闭了toplayer或者bottomlayer,所以器件已经存在,但没有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