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问题

楼主(2007-07-09):
小弟我一直是画二层板。
最近想画一块四层板用的是PADS2005 层设置分别为
TOP
GND:CAM PLANE      分配:GND
POWER :SPLIT/MIXE 分配:5V,12V,3。3V,25V
BOP

信号层画完之后,电源层怎么布线啊。电源层和地层如果铺铜;
请大侠们请教?
是否要将 Power Plance 移到 Selected 框里再布线啊?
Available                Selected

Ground Plance
Power Plance     ADD>>

电源层和地层如何铺铜??
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A:
论坛刚刚有人问过把,你搜搜看看。

楼主:
四层板

多谢楼主,全部搞定

网友B:
~~~~~~~~~~~

~~~~~~~~~~~~~~~~~~~~~
全部搞定,是怎么搞定的呢?

楼主:
四层板

论坛里面有**

网友C:
另一方法

你也可以像在TOP铺铜一样,不要选CAM PLANE和SPLIT/MIXE,这时要注意电源的分界线

楼主:
四层板

楼上说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