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加载网表之后怎么没有那些飞线啊?

楼主(2007-07-10):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的飞线或者原理图里没有添加标号或者在导入时有提示

我就是犯了第一个错误,布线时才发现的

网友B:

看你用那个软件。如果是POWPCB的话有可能是飞线的颜色设置的和底版的颜色一样了,我当初就犯了这种错误

网友C:
也许被你关了吧? 按N,S,A,试试

网友D:
~~~~~~~~~~~

肯定是关掉了哦~~~~~~~~~~~~~~~~~~~~~~~~~~~

网友E:
高山流水

你去OPTION 属性里去找找,肯定是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