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3的电阻封装具体尺寸是多少?

楼主(2007-07-10):
是0.6mm X 0.3mm吗?是指外框还是焊盘?那不是太小了吗?

网友A:
你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是60MIL*30MIL

网友C:
我说两句

一般指的是元件本身.
0603表示的是封装尺寸 与具体阻值没有关系
但封装尺寸与功率有关 通常来说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电容电阻外形尺寸与封装的对应关系是:
0402=1.0x0.5
0603=1.6x0.8
0805=2.0x1.2
1206=3.2x1.6
1210=3.2x2.5
1812=4.5x3.2
2225=5.6x6.5
其实这些我 也是看DATAsheet和网上朋友们的帖子记下来的

网友(2016-07-05):
为什么cadence封装时0603会出现错误

网友D:
比0603还小的0402,0201都有

网友E:
上图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