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覆铜的问题!急!

楼主(2007-07-15):
我现在对覆铜还不是很了解。覆铜的区域会自动的把导线露出来,导线和覆的铜之间的距离是不是在RULES里的安全距离里设定?
还有,对于一个有2A电流的PWM波信号线和模拟电路、单片机电路共存的电路板,怎么覆铜效果好些?

网友A:
帮你顶一下.我觉得还是做成独立的部分,覆铜之间有隔离比较

楼主:
2楼的兄弟,你误解我的意思了。

你给电路的某一部分覆铜的时候,那部分的导线都会自动和覆铜分割开,要不然就短路了啊。我的意思是导线和覆铜之间有个距离,那个距离多远是不是在安全距离里设定的,因为我发现在安全距离里设定就是可以改这个距离的。
有个麻烦的地方是,比如我整个电路的安全距离是10mil,但是我想让覆铜和导线之间的距离是20mil,那么我就得在安全距离设定里改两次,能不能一次就搞定?

网友B:
搞两个安全距离

楼主:
两个安全距离怎么搞呢?

怎么搞两个安全距离呢,系统怎么能知道我需要哪个安全距离呢?

网友C:
要加厚才行了

是线距了,在设置里自己找找

要10A的电,铜就要加宽,并且,整块板子铜都要加厚了

网友D:
四楼说的对

在添加一个安全距离,把需要改变的安全距离的网略表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E:
用网格形式铺铜,并且分区域铺铜.

网友F:
RE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软件,在POWERPCB中可以对某个网络单独设置规则。

网友G: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敷铜的

整个电路分成了电源模块,转换模块,信号输出模块!
整体铺铜好还是根据不同的模块进行铺铜!
不知道那样的铺铜效果好!
知道的不妨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