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负铜的问题

楼主(2007-07-16):
(无正文)

网友A:
不打擊人了

网友B:
一切由自己决定

网友C:
负铜? 副铜? 铺铜?

搂主啊,这三词意思都不同啊.....

网友D:
你的意思没说清楚啊

网友E:
他说的是铺铜,2层板没有负片

要不要大面积铺铜你自己决定,由板子决定。
两面都大面积铺铜并且打一些地孔把两面的地连一起,能够减少回流路径,屏蔽干扰,当然也有一些坏处。要铺铜就把地线删了吧,用热焊盘连容易焊接。

网友F:
楼主名不副实

这"覆铜" 被反复说成那么多称谓, 怎么配"认真"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