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tel布线*键切换层时出的问题exception occurred

楼主(2007-07-24):
在画线状态时,按*键结果却出来对话框:
exception information
exception occurred in
ManRoute:RunExternalManualRouter
Note:after any system crash it is good practice to save your...
忽略
退出

本来画线时按*不是可以切换层并且自动放置过孔的么?
我看了下,点最上方的向下的箭头,下拉菜单里选 servers
出来的窗口中有个图标是ManRoute,双击后出选项卡,为 属性 和 进程
点processes后显示 below is a list of all the processes provided by this server
里面有个就是RunExternalManualRouter

只挖掘到这么多。。。哪位高人给指点下。。。

楼主:
解决了

按+ -也可以在不同的层之间切换,而且可以自动放置过孔。。。
但是*键的问题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呵呵

网友A(2012-12-30):
没碰到过,使用一直正常,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