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uH绕线电感的封装形式

楼主(2007-07-24):
各位,大家好。小弟想请问常用的10-100uH表贴绕线电感(不是工字型和1206贴片)的封装形式。包括:封装名称,规格大小。
我在protel99里找不到,想自己做,急用,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根据实际尺寸做一个封装,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有标准名称吗?

我手头有几种规格的,但是考虑到大量订货等因素,还是希望能有个标准的名称

网友B:
如果是大量订货那么建议

先确定一个标准的样品,然后确认该样品的市场供应能力,然后画封装

楼主:
谢谢

行,这个办法我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