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电层分割的问题?

楼主(2007-08-06):
小弟最近在画4层板,其中地层和内电层要进行分割,有些问题不太明白请教!
我在电源层进行内电层分割,指定内电层连上3.3V网络,问题有:
一 看资料意思是这样做后,3.3V就通过焊盘在内电层连起来,在信号层,各个3.3V之间就不用走线了,可是我看别人的PCB图分割电源后,在信号层也走线了,究竟是怎样好?
二 内电层分割时,划分的区域一定要把3.3V网络的引脚和焊盘全包含起来吗?

楼主:
谢谢

我在电源层要对VCC,VDD,AV3等多个电源进行分割,是要分别分割,没有包括的就近打孔,然后在信号层走线连接.但是分割部分出现重复应该可以吗?如何解决?
另外覆铜时要对不同电源分别覆铜吗?应如何避免出现重复的覆铜区域呢?

网友A:
电源层的分割

电源层的分割实际就是一块块的覆铜
尽量要使得元件层需要某个电源的元件下面有相应的电源覆铜
这样就可以直接打孔相连
不然的话可能就会需要走一定长度的线才能够打孔相连
这会增加其它走线的难度
相对来说
在电源层划分不同电源网络的覆铜区域比在元件层走线要容易吧
不过在元件布局时也要适当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最好不要让不同的电源需求犬牙交错
当然,不同的电源网络覆铜肯定是不能重叠的

网友B:
关于重复的覆铜区

犬牙交错,太形象了!!!

“覆铜时要对不同电源分别覆铜吗?应如何避免出现重复的覆铜区域呢?”
这里的覆铜是不是在电源层?如果是的话不会发生重复的覆铜区域的,因为电源区域是封闭的,只要指定电源网络,软件就会自动覆铜。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楼主:
觉得不是这样覆铜的

覆铜要对不同的电源分别覆铜,你可以选择覆铜连接的网络,但是要自己画出覆铜区域,所以感觉要对不同的电源网络画不同的覆铜区域.

楼主:
分割区域的问题

内电层分割时,把同一个电源网络用线划出个封闭区域,这个区域大小对电路有影响吗?看资料没说这一点,划的范围大小有何差异?

楼主:
指点下

高人请指点下!我先布完线,然后对3.3V电源进行了内电层分割,按说应该3.3V网络的焊盘间应该没有导线连接,可我在信号层及内电层中一看,连线还在,这样不是白分割了吗?还在信号层走线,难道要自己手动删除这些分割范围内的走线吗?小弟初画4层版,请多指教!

网友A:
楼上的

你的3V3焊盘如果不是过孔,它肯定只在顶层或者底层
而内电层是在中间层的
要相连肯定得需要过孔才行啊
对于四层板,电源和地的走线我通常是最后布的
因为一般只需要在附近打个过孔就足够了

楼主(2008-02-13):
请给详细指点!

我在布局时尽量考虑同一功能的元件布着近些,现在造成各个电源和地分布较散,做内电层分割时很多划分的区域都重合在一起,到底如何解决?是优先考虑电源分开还是同一功能模块尽量布在一起?小弟头次画四层板,不太懂啊!请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