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owerPCB里布等长线?

楼主(2007-08-06):
小弟新手,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如何在PowerPCB里画等长线,谢谢先!

网友A:
很少人知道吗

楼上不厚道
POWERPCB的router功能很强大的,在那个里面可以布

网友B:
不想讲就不要讲,怕人家学走了比你强???

卖弄什么呢,

楼主:
谢谢回复!

小弟已经在教程里找到方法了,谢谢各位!!

网友C:
好告诉我了

网友D:
简单

最简单的就是复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