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地的问题

楼主(2007-08-06):
在混合信号PCB设计中,不少资料都提出:不要对地进行分割,在电路板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下面敷设统一地。意思是不区分数字地和模拟地?

网友A:
PCB

     要设的,主要看电路元器件!一般情况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布,最后通过一点连接到一起!

网友B:
DGND AGND

通过一点连接或者在一点通过电感 小电阻连接都可以

网友C:
最好不要分割,但布局时一定要让模拟部分布在边角,

布线时也要注意数模分开,一定要做到实际上的数字信号的回路不会流经模拟部分。

为什么不用一点连通?我在实践中发现很多数模混合集成电路内部的数字和模拟地也是相连的(很可能是内部一点相连),当多片应用(如8路DVR)时用一点连接,会造成很复杂的地线回路(信号总是会自动选择阻抗最低的回路走的),远不如共地好。当然,我也要看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共地还是分成DGNG和AGND。

网友D:
分不分主要看系统的密度和要求

现在的手机主板几乎都是不分的,关键还是象楼上所说的,“数字信号的回路不会流经模拟部分”,所以在画板的时候注意控制数字信号的回路就可以,最近在处理一个杂散的问题,对此研究了好久,终于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