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什么可以把元件粘在pcb上再焊接?

楼主(2007-04-28):
这几天焊些led
插好后翻面时总是往下掉
用什么可以把它粘在pcb上呢?
最好不用清理或容易清理的

网友A:
建议

LED好像脚比较长,插过孔以后把管脚弯一下

网友B:
一种纸胶带

楼主:
回复2楼

我是先把led脚都剪短然后全部插上一起焊接的
板上led多,这样焊接速度快,但是插好后翻面和焊接过程中led容易掉下来
所以才需要把它粘上去

楼主:
回复3楼

请问这种纸胶带可以做到不必清理吗?

网友C:
如果是批量生产,最好做个固定用的夹具压住再焊

网友D:
RE:

同意6楼的同志说的,批量生产的话做个夹具来定位...

网友E:
要是手焊接的话,先订住一个脚,然后休整下,可以就不会掉了

网友B:
不需要清理,一般的电阻啊LED啊都可以使用它来粘住,尤其

网友F:
工厂里的做法是插件,弯脚,焊接,剪脚

网友G:
同意10楼

我觉得先弯一个脚焊
然后再焊另一个也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