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等一个问题

楼主(2007-04-28):
我画的原理图,有一个元件导不进PCB中,而其他元件却能.我所有的元件处理是一样的.这是为什么呀?大家有没有类似情况遇见

网友A:
报错类型

报错类型是什么?可能是封装没有!对了,你用的是啥软件

网友B:
~~~~~~~~~~~~~~

最有可能的一个问题是封装不对~~~~~~~~~~~~~~~~~~~~~

网友C:
也许有用

要是你已经以前曾经导入,现在只是修改的话,,那么把原来pcb的元件删掉重导入一次,,要是从开始一直导不进去 双击原理图上的器件,修改它的对应的封装就行

网友D:
可能

1、找不到对应的封装
2、器件的标号重复了

网友E:
肯定是标号重了

如果导入没错的话,那肯定是标号重了,所以系统就导入一个,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F:
re:

要说下你是用什么软件的撒^^^^^^
要不然别人怎么具体的跟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