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层间耐压一般是多大啊?

楼主(2007-04-30):
多层板层间耐压一般是多大啊?
我们有一块电机的驱动板,属220Vac输入的功率板,做四层板的话,中间的两层有部分铺地或铺高压电源(正端,310Vdc),会对top和bottom之间有耐压问题吗,内层之间相互耐压呢?内层流过大电流会造成发热,起泡鼓起、断线等问题吗?
双面板好像从来都不考虑这个问题,多层板层间距小了,一般好像是0.3-0.4mm吧,就有些担心了。

网友A(2015-07-29):
一般按20kV/mm或500V/mil算,如果考虑高温长期老化则降低到300V/mil。
层间只用考虑PCB材料绝缘强度,PCB多层板层间绝缘耐压公式

网友B:
迟来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