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加载不到PCB文件上去

楼主(2007-05-01):
我的原理图正确,元器件的封装给了,但是元器件加载不到PCB文件上去,有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谢谢了!

网友A:
protel中吗

看看你的工程里有没有这个元件库
有时候如果把一个原理图考到另一个电脑上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重新建一个PCB文件试试
有时候我的元器件也导不进去
新建一个就行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谢谢

我用的是PROTEL DXP.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