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不能在PCB打印的时候,孔径的大小也能打印出来呢?

楼主(2007-05-09):
如果能,怎么做呢???先谢了哦

网友A:
能打印出电路图中尺寸的孔,但是没有尺寸

假如当前显示的是PCB图,点打印预览,然后切换到Brows PCBPrint,会显示
Multilayer Composite Print,放在上面点右键出现一个工具条,点properties出现一个对话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详细说明,学习了

网友B(2010-09-26):
回复 网友A:
看不到图,能说明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