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布局我的扳子

楼主(2007-05-10):
(无正文)

网友A:
~~~~~~~~~~~~

耐点烦吧,老兄,自动布线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慢慢布哦,到时你就会有点成就感的.

楼主:
讨教

有谁能指点一下我的布局?谢谢了!

网友B:
-----

不用心去做东西,只为做而做...
做的都是什么东西哦...
这次人家帮你做了,下次呢,怎么会这样...

网友B:
----

先大致弄清工作原理,模块化布局(尽量功能相近的放在一起),元件尽量排放整齐
在条件允许下,以MCU为中心...
在有数字和模拟电路时,二者尽时分开,不要混乱...
布局最好是在理解工作原理的基础上....

楼主:
谢谢,zhuwuxin!

工作原理,我是懂的,因为电路是自己调试的,而且用一般的板子焊出来了."功能相近的放在一起",举个例子,是不是指电阻和电阻放一起,电容和电容放一起."不用心去做东西,只为做而做...",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说.真的很感谢你的指点!你的指点是我进步的动力之一.

网友B:
不用心去做东西,只为做而做...
就是让你用心去做,带兴趣去做,当做完后,回过头来看看,发现自己做的板子也这么好,这么漂亮,那就会很开心....
功能相同(就是模块化) 好比一个反馈电路,那这电路的元件尽量放在一起,又或是一个放大电路,那这电路总有好几个元件吧,那这些元件就尽量放在一起了...

网友C:
看懂原理图,对着原理图布局...

网友D:
单层板需要跨接线,一般....

Protel好像不自动处理它。所以先估计PCB某位置、某网络需要它,就先在原理图加,然后原理图与PCB同步。
像你的SCH如果没有跨线,根本不可能优化布局和走线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SCH如果没有跨线,根本不可能优化布局和走线上",你是不是指在原理图上尽量减少跨线,那样就好布局一些?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re:13楼

“像你的SCH如果没有跨线,”意思应该是:像你的SCH这种复杂程度(当然,你这个SCH并不复杂)的图来说,对于单面PCB板而言,如果在PCB中不增加跨线,根本不可能优化布局和走线。

楼主:
谢谢wolver!

谢谢wolver!跨线就是跳线吧?

网友E:
是的~~~

不知道LZ搞好没,要是没有的话,我可以帮忙

网友F:
  你用手工布(单层板最好手工布线)
这样可能麻烦点
但是对你有好处
从中可能有不通的
可以加跳线

网友G:
晕,按照双面板做就好了,到时候把顶层走线压缩到最少

并且长度合适;然后告诉厂家只作底层……实际上就是把顶层走线当跳线用了。

很多人抱怨protel没法自动加跳线……其实自己稍微动脑筋变通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