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布局布线

楼主(2007-05-10):
说来容易做来难,
一般的想法是把主要的元器件先放上去,然后一边布线一边增放或改动次要元件的位置,调整走线的布局.
也是刚布完一块板,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请高手说说

网友A:
先布完局再布线,当然布局时要同时考虑后面的布线空间等,

布线时尽量不要再动布局.

我在十年前也是象你这么干的.

楼主:
sysdq

留个QQ 以后交流下啊
看来你满有经验的样子,画过多少层的板啊.

网友B:
----

先布大个子元件,然后小的,如此般,所以元件都排放好后,再走线...
如一些MCU排放时,就得和其他元件距离大些,因为MCU边上一般要走好多线...
如果复杂些,数模也要分开来放,在条件通允许下,尽量间距大些....
当所有元件都排列好后,再用视觉看一下,稍做调整....
当所有元件排放感觉满意后,再开始走线....
当然,偶尔调整个别元件是在所难免,对于我们这些普通PCB画板人员来说...

网友C:
实际上在布局时已经知道自己怎么布线了

实际上在布局时已经知道自己怎么布线了,你会考虑好在哪里作shape,哪里打via,即便小元件也是如此。所以真的到布线时候基本就不怎么会动布局了。

有的时候我们会把via打好,余留通道走几根线,就把小线段群放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