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7-05-11):
(无正文)

楼主:
我抄的原理图

楼主:
用黑线圈的为原理图中的RP1和RP2,图中U1是一个非门,U2是一个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请大家看图再参考原理图帮我看看,这二个元件都是什么元件...
这二元件下面点那个标有H1 24等图样,上面那个就看不清楚了...

楼主:
谁知道吗,黑线圈着的二个元件...(为原理图中的RP1,RP2)
我以前见过这样的,感觉像个排阻,但测量了一下,又感觉不像...请各们朋友帮看看....

网友A:
RE

RP1,RP2,应该是排阻吧,阻值小,你那个A1727在你电路原理图里面就是一个三极管,连者4.7K那个电阻的Q?

楼主:
A1727是三极管,这是对的,只是RP1,RP2,我量了,感觉不像排阻,排阻应该几排的阻值一样的,但我量了一下,阻值不一样,有的无穷大,有的40K左右...而且如图所示,他们二个接地都不一样,按我的理解,如果是排阻的话,应该左边或是右边都是接地的...
不知各位以前是否见过这样的排阻,知道他们的物理状态?我以前见是见过,不过忘了...

楼主:
----

会不会是光耦哦....
他外面标有HI(H1)不知道这样的简称代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