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画的一款功放PCB,请高手点评。

楼主(2007-05-12):
(无正文)

网友A:
结构讨论....

1 )按你PCB长度看,你底下的3个PNP管完全可以摆上边缘,为什么不?
2 )3对管应该在200W左右,你的扁桥堆好像散热通风不理想....
3 )太拥挤,元件拆卸维修不便,绝对被售后维护扔**蛋!
死)表面上节约空间成本,实际上增加生产销售维护成本!

网友B:
不错 !!

有一定的画板功力!!

网友C:
~~~~~~~~~~~~~

审阅了一下~~~~~~~~~~~~~~~~~~~~

网友D:
楼上画来玩的吧,批量的产品应该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E:
两个大电容摆位不对

两个大电容摆位不对,HUM NOISE 应该很大,而且那里的走线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