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铜皮上打孔?

楼主(2007-05-13):
射频和电源部分的铜皮看到很多板子都在铜皮上打了很多孔
请问在PowerPCB中如何在敷铜的铜皮上打这样的孔呢?

或说电源或射频部分铜皮上的孔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A:
手工放过孔啊

楼主:
就是不知道如何手工放孔啊!

能说下具体的操作么?
看一般的教程也没有说

网友B:
选择网络,右击,有个ADD VID就是这个

网友C:
请教

还有一个问题,我是先铺了铜再在铜皮上加过孔的,可是为什么加了后的过孔还有飞线的啊,而且消不掉,铜皮和过孔的网络都是GND啊。

网友C:
!!

还有一个问题:过孔怎么删不去啊?

网友C:
麻烦

飞线的问题解决了,可是过孔怎么删除啊?还是搞不懂。

网友D:
飞线的问题

请问接地属性的飞线是怎么删除的(在不删除过空的同时)。

过空的删除你看看他的属性里有没有设置保护。

网友C:
回楼上的

在copper pour outline的属性里有一项perferences
里面有一项Flood over via,打勾选中它会重新Flood,就OK了

网友D:
回楼上的

恍然大悟,非常感谢。

网友E:
用钉子和榔头,如果铜皮不是很厚的话。

网友B:
12楼回答比较有意思

网友F:
不就是敷铜的线宽和线间距的事情吗?

我想哪个软件都差不多

网友G:
还有办法,把孔做成有一个焊盘的器件

该器件连接到GND或要敷铜的网络上,要几个孔就放几个这样的器件

网友C:
打洞

谢谢12楼的建议,我已经用钉子在铜皮上打好洞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