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问题谢谢

楼主(2007-05-14):
在PCB中,地线、信号线、电源线的线径具体多宽 ,有具体的数据吗 ?
还是大概多少就可以啊

网友A:
这得看对像了...
普通数字板....地线1MM 信号线10MIL 电源线 0.8MM也行,大些也行,小些也行...当然,线是大些更好了,
呵呵,看你板子那线上电流的大小布定...
按1MM=1A算了,保守算,1A时,线>1MM

网友B: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要依情况而论
  看电流的大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