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维修更换贴片元件用什么焊接工具和方法最好

楼主(2007-05-17):
电路维修更换贴片元件用什么焊接工具和方法最好??

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A:
俺没别的选择

烙铁+镊子

网友B:
热风枪

偶做技术员那会儿钟情于热风枪,尤其对付BGA、QFN等封装的IC非它不行。

网友C:
双排8个腿以下的用烙铁即可

否则的话还是用使用热风枪吧,但要注意使用方法,大元件千万不要对着一个地方吹,要来回移动,还有我的经验是用高温快速加热致焊锡完全融化后磕一下板子让元件自己脱落,忌讳缓慢加热和强拽,很容易把电路板搞坏

网友D:
~~~~~~~~~~~~~~~~

热风枪+烙铁+镊子

网友E:
热风枪+各种形状的出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