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表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7-05-17):
(无正文)

网友A:
没明白什么意思

表达的让我一头雾水,不知道你是何目的

楼主:
有哪位能帮我这忙啊?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次看明白了

别的俺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万用表的电流测量都是采用加康铜丝采样,就是让电流流过这段康铜丝,产生微弱的电压,然后处理显示,你也可以试试,俺你要求采用小于0.08欧姆的康铜丝即可,如果不加放大,采用0.04欧的正好,功耗最大1W,还能满足你的输入要求。如果加放大的话,可以采用更小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