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高手进

楼主(2007-05-18):
如何添加属性为地的过孔时不出现飞线,在不选择FLOOD OVER VIA选项的前提下。

网友A:
?????

你的意思是不要飞线?这个可以隐藏啊

网友B:
可以隐藏的

楼主:
回楼上

怎么隐藏啊,具体说说

网友C(2010-06-14):
把飞线的颜色设置成你背景 的颜色,一般是黑色

网友D(2010-08-03):
在view下的nets下,把default里设置成none,就隐藏了啊

网友E:
好简单,在色板里把NETE调查为黑色

网友E:
请大家参观我的PCB LAYOUT展示图 http://photo.blog.sina.com.cn/maoche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