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Layout的弱问题

楼主(2007-05-19):
bga焊盘球的直径是0.55/0.45 , 中心pitch 0.8mm
我实际画的焊盘取多大为好?

网友A:
q 我觉得取0.8MM

网友B:
BGA焊盘

一般来说这样的元件焊盘直径比锡球直径稍小,一般取球直径的0.85~0.9的样子,还有就是这样的板最好用"沉金"工艺,这个名词PCB厂家非常清楚.
这种元件焊接时是浮在电路板上的,因此实际的焊盘不用那么大.